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5-04-22):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用3个输出端Y控制脉冲序列,想问下这样只要三个Y每次有二个Y接通,也就是三相双三拍的运行,是不是接线就不需要进步进驱动器了,直接把Y连接到步进电机接线端就可实现发脉冲运行控制。 谢谢,在网上有些资料

网友A:
你太天真了!

网友B:
plc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C:
PLC的晶体管输出的功率不足,直接接马达线圈会烧毁内部的晶体管的。

网友D:
PLC接步进驱动器,驱动器在接步进电机,PLC接步进驱动器一般接脉冲和方向两个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的想法是PLC输出的脉冲不用脉冲输出指令如PLSY等,程序用定时器做成脉冲发生器,如果是三相双三拍步进电机,要用三个Y输出点输出,我看了步进驱动器一般脉冲接收端是一个端口,怎么把pLC三个输出点Y和步进驱动器连接起来实现控制,先谢谢了!

网友E:
有驱动器就不用考虑几拍几拍的了,如果你的步进电机电流很小几十毫安这样倒可以,驱动器只接受连续脉冲,你要是不用脉冲指令,不如用ldi y0 out y0

楼主:
谢谢,假设用其它指令使Y0,Y1, Y2轮流接通,先是Y0和Y1接通,再过0.5s,Y1,Y2接通,再过0.5s,Y0,Y2接通,这样如此循环,三相双三拍工作方式,想问的是,Y0和Y1和Y2三个输出点接到步进驱动器的那个地方,先谢谢了!

网友F:
除非你的电机小于1W,像有些单片机直接控制的;
否则还是必须用驱动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假设用其它指令使Y0,Y1, Y2轮流接通,先是Y0和Y1接通,再过0.5s,Y1,Y2接通,再过0.5s,Y0,Y2接通,这样如此循环,三相双三拍工作方式,想问的是,Y0和Y1和Y2三个输出点接到步进驱动器的那个地方,先谢谢了!
你这样弄就不用驱动器了呀 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面

网友G:
你还没有明白电机工作原理,没明白plc的作用,你好好学习驱动器是干啥的,plc是干啥的,三相 2相 几拍的,和plc无任何关系的。驱动一个电机只要y0 y1就行了。

网友H:
plc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都有专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