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西门子高压变频器用来驱动一台三相交流同步电动机,抽水用,额定功率1650KW  额定电流187A。设计扬程3.21米,平均扬程1.99米。现在现场实际扬程为1.7米,当采用变频器启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有功功率850KW左右,电流85A,流量31.5立方每秒。当采用变频器启动、工频旁路运行时,有功功率也差不多是850KW,电流八九十安培,流量也差不多31立方左右,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使用变频器运行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我们公司是做高压泵的,对于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用变频器一般是结合变频电机用来调节高压泵的输入转数的,使高压泵的扬程或者压力上升或者下调,像您这种使用情况的话,变频器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变频器主要是在您的高压泵使用中有个峰值变化时才能调节转数达到个节能的效果。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没多大效果,这么大的机子,变频器也很贵的,

网友C:
变频器就当了个软启动器使用了。

网友D:
个人认为泵类电机类如果70%以上的时间都需要满载或者将近满载上变频器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E:
我感觉没太大意义

网友F:
这种情况,节能可能有一点,但不高,你测量的还是变频输出的电流吧,输入的会小于输出的,真正电表的走数是输入电流,就算输出电流和工频一样,因变频内部的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增加有用功,节能会有一点,但不高。

网友G:
要是你需要流量经常变化,变频器根据现场流量压力的不断变化,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从而改变电机转速达到恒压的要求,是可以节电的,根据你的你所说的可能就是变频器当软启来用,不随压力变化来改变转速,当然不节电

网友H:
效果肯定还是有点的,但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I:
建议楼主用变频器软起后转工频运行一段时间,记录下它的电量数据,然后,用相同条件和时间段,记录变频器运行的电量数据,自己比对一下,不就心知肚明了?

网友J:
需要研究泵运行的负载曲线,针对曲线才能设计节能方案。

网友K:
用变频器吧  保护多 ,安全 ,反正不要你花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