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我现在做一个加热实验。硬件是海为S16M0T PLC。220V全波整流半控桥,加热元件是电热壶。温度传感器是PT100,
触发板输入是0-10V。  在加热过程中温度超调5到6度 求助PID调节 有这方面经验者给点经验

楼主:
加热的是水

楼主:
论坛里就没有高手调过PID吗

网友A:
三菱的做过

网友B:
就是一个指令。参数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C:
温度滞后,加电热丝的余温造成超温应该有一个微分参数时间.,若嫌麻烦可设一个提前时间,多试几次找个合适时间关断电源

楼主:
我想要的就是现场参数的调试经验。昨天实验到凌晨一点。还是不太理想,超调还是2-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