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有一个结晶罐需要分阶段降温,以前是用西门子S7 200测温,控制一个冷水电磁阀通断。现在工艺变了,需要第一阶段2小时降温到规定温度,第二阶段5小时保温,第三阶段1.5小时再降温到规定温度,第四阶段2小时再降温到最终温度。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编程思路,仍用西门子S7 200控制冷水电磁阀来实现。
       海为PLC有一个“温度曲线控制指令”好像能实现,但我的系统以前是用西门子s7 200做的,如果再加入海为PLC还需要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我仿照海为PLC温度控制曲线例程用西门子PID调节做,用到PID输出开关量,占空比周期该如何设置?(自己觉得PID控制电磁阀不太好)希望各位大侠能提供一个更好地编程思路,共同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A:
海为PLC可以做到,但是温度PID现场参数挺难,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控制柜和你的一样。区别就是你的是降温我的是加温。
我现在正在做实验

网友B:
用一块PID温控表就可以搞定,可以自整定。

网友C:
建议这种分段升降温(每段目标温度可以设定的话)的控制最好用温控表,200多块钱就能搞定。

用plc控制我没能实现(编程水平有限),哪位师傅实现过可以贴出来,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D:
长时间降温只能自己编程序实现了,温度差除以时间得到降温速率,阀门可以用模拟量的开度阀,可以自由控制开度,靠plc去判断降温数据去调节阀门开度

楼主:
已经做好了,谢谢大家参与。先建立一个温度时间函数,用到一元一次方程,用温度差除以时间差得出斜率,确定每一时刻的温度值,去和实际温度比较,控制冷水电磁阀开闭,效果还不错,前提是降温冷水量必须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