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怎么消除

楼主(2015-04-23):
各位大神请指教,弹棉花机产生静电怎么消除,有什么危害,会起火吗。

网友A:
弹线接地最简单,危害严重点就是静电电压高产生放电火花,起火呢.还有正负离子清除静电器,消除静电刷,等很多静电消除器

网友B:
我一般是接地

网友C:
成本可以接受使用静电消除器;

楼主:
怎么接地,就是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吗。

网友D:
用TN一S系统静电可引起爆炸和火灾,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没有用.经济做法拿钢筋打到地下50厘米然后拿线接到机器上.当然用静电消除器最好

网友E:
三相四线的地要确实是地。也就是接地电阻要符合要求。起码小于10欧姆。否则等于不接地。

楼主:
静电消除器价格大约多少,好安装吗

网友F:
静电消除器安装倒是很简单,你有位置装就可以了,价格我倒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G:
我们工厂都是接地  EDS

网友H:
三相四线制 A B C N 第四线是零线不是地线。三相五线制 A B C N PE 最后的才是地线你

网友I:
接地是最简单的
要更好些就要多投入了
专用的静电消除设备

网友J:
把机器外壳接地即可消除静电!!!
比如:把设备金属地脚着地,然后再把地脚周围淋湿

网友K:
最好方法就是保持空气湿度,若不行就做接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三相四线的地要确实是地。也就是接地电阻要符合要求。起码小于10欧姆。否则等于不接地。
三相四线好像是零线吧?五线制中的底线才是大地吧,四线的零线是发电机的零点吧

网友M:
如果是私营小作坊对成本斤斤计较,直接把弹棉及整机外壳接地处理就得了。
外资电子工厂的流水线防静电线路又何尝不是接地处理呢?

网友N:
觉得接地比较简单有效,至于接地系统做的如何那就看投入的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L:
是这样,三相四线制的零线是零地混用的,所以,这个零线最好别用它做地线。

网友O:
有个离子风机,好像是去静电的。吹的空气就能吧静电去掉。电子厂用。

网友P:
接个真正的地,地线咋么做看百度

网友Q:
应该按规范做个地,以消除静电。具体做法楼主可百度一下。

网友R:
这是从其它网站上看到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