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

楼主(2015-04-23):
12把氩焊枪(其中两把需走丝),由两个单相调速电机带动。这个流程貌似很简单,但程序却一点都不好写(写了1942步)。14个行程开关、12个传感器、6个缓冲气缸。
这台烧焊机真是令人心碎。都已经超期24天了,还是这个鸟样子!这是越调试越心凉,越做越茫然!会流掉吗?电气控制方面不是大问题,最主要是担心这个烧焊的工艺问题。
现在小问题又来了:
当电机转动开始烧焊后,电机经常会无故突然变速。
我想,这个肯定是氩焊干扰到电机了。
请教师傅们,我这样的情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加装个滤波器,那是该串在那个位置?是调速器的电源进线吗?
先谢了。

楼主:
地方窄,现场太乱了,改来改去的,线路都搞得乱七八糟的,还需重新整理的。各位见笑了。但我的屏做得一点都不含糊!不是吗?

网友A:
好乱呀,不想看!

网友B:
还在实验?看这线头就晕了,帮不了你了呵呵

网友C:
不太了解所做的工艺,但是你说道干扰问题,你的接地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可以从这个方面先入手,我个人认为你加上滤波器效果不明显,除非你换直流电机。

网友D:
太乱了,不过感觉好复杂的

网友E:
现场布局太乱了做的好功能强又有什么用,万一出个安全事故一切都是白瞎,建议电气规范放到第一位

网友F:
看现场有点晕。

网友G:
做好接地,昨天不是有个帖子说的就是接地的问题么!

网友H:
我在外面看到过一台半自动氩弧焊机,但没有仔细观察,那台设备走焊时,是用一台步进电机拖动的,速度可调,编程可实现,而且速度非常均匀,焊的是很薄的工件,焊接质量非常好。电机突然变速应该是干扰问题,该绝缘的地方绝缘,该接地的地方接地。另外看楼主的第一张图,两工件之间的那个缝隙好像有点大,氩弧焊如果不填料的话,缝隙越小越好。这么大的缝隙只有用带走丝的二氧化碳焊了。对于烧焊我也不太明白,找个当地水平高点的焊工去了解下,也许能帮你解决工艺上的问题。

希望楼主快点把问题解决。

网友I:
第五张照片,老板娘大驾光临来监视工程的进展情况?
八个焊接面,竟然搞得如此之复杂?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吗?

网友J:
你真能  向你学习

网友K:
控制电机信号最好不用电压信号而用电流信号,在者控制电机等电源与焊机分开

网友L:
功能强,操作越简单就是越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