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S2指令有问题

楼主(2015-04-23):
我用的是欧姆龙CJ1M,不能使用PLS2时,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CJ1M,不能使用PLS2时,是设置的问题吗?

机种符合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机型没有选,谢谢!

网友B:
可以的,CJ2M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