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调节,怎么样选型?

楼主(2015-04-23):
我想要图上这种螺纹大小的丝口,6mm的气管接口。不过每次都买错,不知道怎么确定螺丝丝口是几分的。在此求助大家,怎么确定几分几分的,与卡尺衡量的数据怎样换算。

楼主:
补图片,!补图片,!

网友A:
找供应商要一本产品目录你就不会再出错了

网友B:
螺丝丝口分粗牙和细牙。

网友C:
我也不太分这些尺寸,但是我定电磁阀或是气缸的时候我会让厂家配好附件接头,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最终要插多大的空气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太分这些尺寸,但是我定电磁阀或是气缸的时候我会让厂家配好附件接头,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最终要插多大的空气管。
我也是这么干。

网友E:
你是不知道尺寸,我是知道尺寸买不到,不常用啊。

网友F:
一寸25.2mm,一寸=8分。 一分是3.15mm。 你这样算一下吧。用的多了,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工作中常用的接口就有1分、2分、和4分的,3分的也有,用的不多。
AITIC的电磁阀4v210的就是2分,4v310的就是3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比一分还小的,怎么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供应商会给吗?要是让采购帮忙要还有可能有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供应商会给吗?要是让采购帮忙要还有可能有戏。
会给的,就怕你不要,不给你你不选他的他不是没生意了

网友G:
看看气动样本吧,这是M5的牙6厘管的调速阀,气缸来说M5的牙是最小的了,再往上就是1分牙,2分牙,三分牙........

网友H:
仪表用风主要有6个,8个,10个的,都是管子外径,配对接插头内径,此外多准备一些转换接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I:
不一定气管是6mm,接头螺纹的尺寸就是一定的,有对应的好几种螺纹接口,前提是必须查看接头用的气缸或者是阀的螺纹式什么螺纹在去购买。

网友J:
这个很简单啊,手册一查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