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代换问题

楼主(2015-04-23):
这次买的镇流器和原来的不一样,不知如何代换,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灯管的吗,

网友B:
这种画法独有啊。直接1,3端试下。

网友C:
看看电流,稍微有点小但是可以用。

网友D:
第三张不是新的接线图吗?按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吗,
1000W金卤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张不是新的接线图吗?按图接
没有电容和电阻,也不知如何选配。(原来的是电子触发器和普通镇流器类型的,这次买的双线圈的镇流器。和原来不配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张不是新的接线图吗?按图接
没有电容和电阻,也不知如何选配。(原来的是电子触发器和普通镇流器类型的,这次买的双线圈的镇流器。和原来不配套
找供应商买,他就会配给你的,电容500V,19UF

网友E:
镇流器说明书上有电容的匹配大小。

网友E:
电阻是集成在电容上的不需要另配。

网友F:
现在镇流器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