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当零线

楼主(2015-04-23):
我家有一台茶叶机,3相供电,茶叶机的控制箱进线只有4根线,一看3根相线,一根地线,因为控制箱里面一些仪表和接触器的线圈需要用到220V的电,我继续查看,发现电工把地线当零线使用。虽然机子能工作,但是我想了一下,这个太不安全了。今晚自己重新接过。

网友A:
重新接过是单独放根地线?

网友B:
那根地线是什么颜色?

网友C:
你的那个电工是在为你做“这是传说中的偷电吗?”偷电违法!呵呵!

网友D:
哈哈,老板亲自动手了。

网友E:
漏电开工会跳闸

网友F:
三相四线制是可以的。。。。。
楼主先查清楚那根究竟是不是纯地线

网友G:
加根N线进去就好了

网友H:
是地线还是零线。

网友I:
一般老式柜子地零公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黄绿色

网友J:
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纯地线,新打的地桩引过来的

网友K:
主线用的是4芯线吧。

网友L:
这个好,零地分开安全啊。

网友M:
这样子安全吗?220V不能用只380V的控制变压器吗?

网友N:
最好加零线,零线和地线要分开。

网友O:
零线一般都是在变压器附近接地

网友P:
零线和地线是两个概念

网友H:
这样不太安全,

网友Q:
地线当零线用了确实很危险。而且漏保会跳的。

网友R:
 没办法啊  老板太抠了  你不买5芯的线你要电工怎么接吗

网友S:
这配电箱里应该有零线

网友T:
比我们这好,我们一个车间三台1600变压器,一台500变压器,零线直接压到钢结构上,整个厂房全是拿钢结构做零线,神设计。提整改,压根不搭理。

网友U:
其实,零地混用,只要严格定期检查零线接驳的牢固性,还是使用没问题的。
只是,还是有安全隐患存在,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V:
不太安全,改下吧

网友W:
3相4线保护接零也可以啊。。

我相问下,你说他们把地线当零线用了,你们3相4线,那零线那啊

网友X:
这是不安全的。

网友Y:
还有这样的事,楼主应拍张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