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参数怎么复制

楼主(2015-04-23):
日立SJ700变频器,参数可以直接复制到面板上吗,说明书看了几遍都没看到

网友A:
SJ700没这个功能,好像是可以通过软件通讯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B:
最笨的方法就是将参数逐条记录于纸上,然后照着设定新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电话给客服了,是没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