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三菱PID指令则莫用,,,,,P I   D的参数是算出来的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ID指令则莫用,,,,,P I   D的参数是算出来的还是。。。。。

凭经验值,然后慢慢修正。

网友B:
可以用自动整定功能,再凭经验修正

网友C:
根据经验值,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