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调速原理

楼主(2015-04-23):
一台马达,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容,实现马达调速,什么原理?是调节电流吗?不了解哦,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底坐还有一个调速器没插吧???

网友B:
底座的调速器哪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个继电器,就旁边的电位器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个继电器,就旁边的电位器调速。

网友C:
回复 楼主:
肯定还有个调速器的吧!

网友D:
从图上看是感应式马达五线。其中两根是尾部测速发电机输出线,用于反馈给调速控制器。另三根是中心线和主付线圈也是接调速控制器的。也就是说不会只有一个电位器,还应该有调速控制器。

网友D:
因为电机功率小仅有6W,现在好多都设计成继电器式样,旁边的插座就是调速控制器的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个继电器,就旁边的电位器调速。
不可能是继电器的,除非有人不懂当继电器底坐插了

网友E:
应该有专用的调速器啊

网友F:
肯定有调速器  否则这样的电机步可能调速度

网友G:
那个底座看着很像继电器的

网友H:
没见过 不知道  我认为应该给电机一个220V电源吧  那个插上去的东西应该是输出几V的电压吧
没见过  揣的

网友I:
7楼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的呢,旁边底座上面的东西没了,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的呢,旁边底座上面的东西没了,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的呢,旁边底座上面的东西没了,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电位器就是外接调速的
类似下面这样的

网友K:
看着是像继电器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