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M代换问题

楼主(2015-04-23):
请问各位师傅们,系统里面ET200M模块坏了,请问买新的可以直接代换吗?需要重新组态吗?是不是还需要在硬件上设定地。谢谢!

网友A:
新的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重新组态,在硬件上设定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重新组态,在硬件上设定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ET200怎么又要淘汰了????????

网友C:
这个型号规格一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D:
200m后面的个io只占用CPU映像,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E:
只要通过拨碼开关设定地址即可进行代换。

网友F:
定货号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