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如图,我已经在IO口的设置里用默认的配置了I7 I8为模拟量的输入口,只是实际中没有用,RTD接热电阻也是用的AI3,并且好使,但是为什么I7 I8没有移位到扩展模块DM8上呢?仍然按照主模块的I7 I8当数字量输入口而不是模拟量输入口? 哪位曾经用过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如图,我已经在IO口的设置里用默认的配置了I7 I8为模拟量的输入口,只是实际中没有用,RTD接热电阻也是用的AI3,并且好使,
回:是的,这样设置时,地址分配就是这样的。与我使用0BA6、PT100模块(与您的设置相同)的现象是一样的。如果I1、I2、I7、I8均设置为数字量,PT100/PT1000热电阻输入模块的第一路就应该是A1I,而不是AI3了。
但是为什么I7 I8没有移位到扩展模块DM8上呢?
回:无论LOGO主机上的I1、I2、I7、I8是设置为数字量或是设置为模拟量输入通道,紧靠主机的数字量扩展模块的I1,在编程时对应的就是I9,I2对应程序中的I10,其余依次顺延至数字量的最大配置。如果主机上的数字量输入点配置为模拟量输入通道,并且在编程时用作模拟量输入通道。那么,就相应的“牺牲”了部分数量输入点,使数字量的最大配置“数量”减少。
仍然按照主模块的I7 I8当数字量输入口而不是模拟量输入口?
回:即使您将I7 I8(含I1、I2)配置为模拟量输入端口,在编程时如果将I7 I8(含I1、I2)当作数字量输入口使用,是可以的。只是将程序下载至主机模块时,会有“I/O配置错误(或不一致)”之类的提示对话框,根据实际应用“正确选择”即可下载程序。再次向同一个主机模块下载这个程序时,就不再出现“提示对话框”了,。
如果配置I7、I8为模拟量输入通道,并且在编程时使用了AI1、AI2,主机上的I7、I8在编程时 就不能再用于数字量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已经在IO口的设置里用默认的配置了I7 I8为模拟量的输入口,只是实际中没有用,RTD接热电阻也是用的AI3,并且好使,
回:是的,这样设置时,地址分配就是这样的。与我使用0BA6、PT100模块(与您的设置相同)的现象是一样的。如果I1、I2、I7、I8均设置为数字量,PT100/PT1000热电阻输入模块的第一路就应该是A1I,而不是AI3了。
但是为什么I7 I8没有移位到扩展模块DM8上呢?
回:无论LOGO主机上的I1、I2、I7、I8是设置为数字量或是设置为模拟量输入通道,紧靠主机的数字量扩展模块的I1,在编程时对应的就是I9,I2对应程序中的I10,其余依次顺延至数字量的最大配置。如果主机上的数字量输入点配置为模拟量输入通道,并且在编程时用作模拟量输入通道。那么,就相应的“牺牲”了部分数量输入点,使数字量的最大配置“数量”减少。
仍然按照主模块的I7 I8当数字量输入口而不是模拟量输入口?
回:即使您将I7 I8(含I1、I2)配置为模拟量输入端口,在编程时如果将I7 I8(含I1、I2)当作数字量输入口使用,是可以的。只是将程序下载至主机模块时,会有“I/O配置错误(或不一致)”之类的提示对话框,根据实际应用“正确选择”即可下载程序。再次向同一个主机模块下载这个程序时,就不再出现“提示对话框”了,。
如果配置I7、I8为模拟量输入通道,并且在编程时使用了AI1、AI2,主机上的I7、I8在编程时 就不能再用于数字量输入了。
谢谢,看来我以为I O口的地址是连续的是错误的。我以为主机如果设为模拟量口就被占用,这个地址就不能用做I O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