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菲尼克斯的光纤连接器有哪些接口形式?

网友A:
菲尼克斯Phoenix光电转换器PSI-MOS-PROFIB/FO 850 E
菲尼克斯Phoenix接口转换器PSM-ME-RS232/RS485-P
菲尼克斯Phoenix中继器PSM-ME-RS485/RS485-P
菲尼克斯Phoenix串行设备服务器FL COM SERVEN RS232
菲尼克斯Phoenix工业模拟MODEM:PSI-DATA/FAX-MODEM/RS232
工业模拟调制解调器,可安装在EN DIN导轨上。用于拨号/永久性线路操作。串行RS-232接口,3端电气隔离,报警输入/输出,电源24 V AC/DC。
菲尼克斯Phoenix蓝牙转换器:PSI-WL-RS232-RS485/BT
菲尼克斯Phoenix蓝牙适配器PSI-WL-PLUG-RS232/BT
菲尼克斯RS-232电缆:PSM-KA-9SUB25/BB/2 METER
菲尼克斯终端模块:PSI-MOS-RS232/FO 660 E
FO转换器,内置光信号诊断功能,报警触点,用于速率高达115.2Kbit/s的RS-232接口,带1个FO接口(FSMA)的终端设备,660nm,用于聚合/HCS光纤
菲尼克斯T型模块:PSI-MOS-RS232/FO 660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