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上电后稍微扭动电机,电机便振动有响声,驱动器al50报警,换新电机也报警,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A:
增益和偏置调整下试试

网友B:
不带负载有没有这现象?检测下驱动器到电机的UVW线顺序有没有错。

楼主:
相序是按u.v.w接的,都没运转,谈不上带负载,上电扭输出轴就报警!

网友C:
1、调整位置增益
2、电机与驱动器是否匹配
3、电机相序是否正确
4、编码器是否拆装过,安装位置是否正确
……

楼主:
这台驱动器我是从其他同类型机子上拆过来的,原先的坏了。原以为驱动器又坏了,把驱动器还原到以前那台机子,可以用,只是有轻微振动。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对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