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今天在看基恩士plc的指令手册,顺便也在plc软件中模拟着,可是看到其中一条指令的解释有点质疑,所以就上图问问大家,这个指令的接通和输出是这样的效果吗

楼主:
以前用的三菱的感觉任何一个接通后面就会有输出的,两个同时断开才会断开,请熟悉基恩士资料的朋友讲解一下,谢了!

网友A:
基恩士没用过,看图这样是不是画错了的

网友B:
可能是局部的吧,所以看上去不是太明白!

网友C:
翻译错误的
不过他的软件还是值得赞

网友D:
只要前面一个为ON,R500就输出;

网友E:
其实逻辑跟三菱、台达一样,应该是翻译错了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讲解,是翻译错了,后面的资料还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和三菱的差不多,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