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海利普变频器两例OC故障检修

海利普P机型,7.5kW、15kW机器,启动时报OC故障。
第一例
故障现象:上电后显示正常,送入运行信号报OC故障代码。屏蔽IGBT管压降电路,单独为开关电源上电,测量V+脉冲端子,停机状态-8V,启动后脉冲电压约为+2.6V(用DC电压挡),与其它5路脉冲电压值相接近。基本“正常”。
在IGBT逆变电路供电端串入两只限流灯泡试机,运行后灯泡变得很亮。学员暗自庆幸:多亏串接了灯泡,不然的话,可能IGBT模块已经炸毁了。是IGBT模块不良吗?用电压15V,恒流3A检测六只IGBT,均表现优良,没发现什么问题。此际学员想到驱动电路“修复”后,未测试输出电流,这是检修驱动电路一个大的纰漏啊。
好了。用直流电流挡,串入30欧姆电阻,测量V+脉冲端子的动、静态正、负电流,故障原因豁然而现:停机状态,有负向电流,但电流值偏小;运行状态,仍为负向电流!有点怪了啊。重新测量静、动态的正、负电压值,基本上是正常的啊。
无正向电流,但负向电流也显著偏小,检查10Ω栅极电阻的电阻值明显变大,焊下后测量为1MΩ左右,代换后驱动电路工作正常。
第二例
上例故障现象相同。
测W-脉冲端子,停机时的电压约为-5V,正常时为-8V。启动后用直流电压挡测脉冲电压为0V。如果检测正、反向输出电流值,表现更为明显,正、反向电流值均极小。
检查结果,也同上例。换栅极电阻后故障排除。
此两例故障,表现得很有意思。测脉冲端子的正、负电压均正常或接近正常,但测试输出电流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为分析方便,以下图作参考。
图一 海利普HLP-P型15kW变频器U相驱动电路
当图中R17或R27电阻值严重变大(近于断路)时,此时脉冲电压或静态负压的正常,仅仅是一个假象。其实质是末级放大器失掉应有的激励电流,而使其输出电流能力大打折扣。
第一例故障,虽然正、负电压貌似正常,但无正向电流仅有反向电流的实质说明末级放大器未能正常工作。
第二例故障,T4或T2工作能力的严重下降,导致脉冲正电压与负电压相等而抵消,出现检测脉冲电压为零的现象。
当R27电阻值变大时,可以看出,T4、T5的基极负压向0V靠拢,T4、T5为互补形式的放大器,此时T5的导通条件优于T4,因而测量输出电流时,电路尚有一定能力的负电流输出能力。此时又因T5基本上不再具备导通条件,因而测正向电流近于为零了。
通过上述两例故障,再次说明检修驱动电路故障时,一定不能忽略检测输出电流这一措施。

咸庆信
2015年4月22日

网友A:
论坛里我最欣赏的两个人,咸工和liaoyaolin  技术高超, 而且舍得拿出自己的私底活,
真正意义上能帮助到想进入这个行业或想提升自己的人,

网友B:
又跟咸老师学到了维修知识,思路又扩宽了。

网友C:
最近在看模拟电路应用101例,从本质上将,这种电阻变大导致的结果是脉冲的上升时间变长,使得死区时间几乎没有了。

网友D:
多谢咸工的分享啊 ~~

网友E:
咸工的帖子都是精华,来源于实践,文采也不错。要顶!

网友F:
顶下,咸工无私奉献啊。

网友G:
咸工威武!学习没有止境!

网友H:
咸工太厉害了,能看到精彩的帖子

网友I:
咸老师 感谢分享秘技!

网友J(2017-04-11):
咸老师,请教下测试模块性能有什么方法?文中提到的电压15V,恒流3A,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一块一直比较模糊

网友K:
咸工:介绍一下“用电压15V,恒流3A检测六只IGBT”的原理与接线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咸老师,请教下测试模块性能有什么方法?文中提到的电压15V,恒流3A,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一块一直比较模糊
是用30V5A稳压电源来测的。调压15V,调流3A,开通后看导通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