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机器型号:6ED1052-1MD00-0BA8 12/24RCE 带有显示器,就是本次活动申请到的。
我给机器提供DC24V工作电源,PC端编程软件连接正常,能上传、下载程序;能在PC端浏览器中看到LOGO!。目前问题就是对着使用手册看菜单一直没有弄明白:
1.下载了一个自保持电路,测试逻辑没有问题,输出可以自保持,也可以停止;
2.LOGO!8自带的显示器菜单“设置”——“切换为管理员”——管理员密码(手册里面说密码LOGO)输入后显示“错误,无效密码”。程序清空再次输入还是一样。
不论LOGO!8在stop还是run都试过,都是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无法切换为管理员身份登录菜单(手册上讲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菜单会有更大权限,菜单会增加)。
3.stop时主菜单只有“设置”、“网络”、“诊断”三项;run时主菜单有“编程”、“设置”、“网络”、“诊断”四项。都好像与手册里面说的不一样。
4.在LOGO!8自带的显示器里面找不到程序块,无法通过那个显示器编辑程序。

那么到底是不是LOGO!出了问题?我有没有必要寄回维修?
我想在就想确证我的LOGO!8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这台机器系统软件出了问题,但又怕万一是我不会使用,人家机器没有问题,那我不就糗大了?
请教大家,希望LOGO!使用高手帮帮我。

楼主:
另外浏览器打开LOGO!8后只有这系统与变量两项显示正常,其他显示均为空白哦:

实际LOGO!8屏:白屏(白色背光)黑色日期显示,但是浏览器中看到的却是空白,如下截图:

网友A:
虽然没看明白,还是顶一下。

网友B:
需要在消息里设置把web服务器那个勾上。

网友C:
不知道,,顶一下算了

网友D(2015-07-17):
  还没有连接网络试过, LOGO 的 时间如何设置???

网友E:
方法1:采用编程软件修改设置时钟。工具——传输——设置时钟。
方法2:带显示屏的LOGO!还可以利用自带按键修改。

网友F(2015-09-15):
你在程序里将文本添加了,并选取LOGO屏幕和LOGO TD同时显示就可以了,仔细看帮助,说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