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电视机故障

楼主(2015-04-23):
型号:47PFL3609;
开机一切都是正常的,几分钟后画面就闪烁了,或直接黑屏,声音一直都正常的;
电源关闭半个小时再开机,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然后闪烁或黑屏;
这款太大了,不好拆下,朋友说可能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不排除。还有就是显示屏的排线,是否松动,及短路,你拆开查下,。

网友B:
有声音一般来说电源的故障不大,我觉得像是背光控制这块可能有问题,但也不排除电源接触不良的可能。

楼主:
好像背光的电源也是从同一块电源板上引出的;
这玩意太大,32寸的我早拆开了,过几天找人一起拆下来打开看一下;

网友C:
是电源板问题,我家那台TCL42寸的也出现过现象,在保修期内,售后的来了查看下拆下换一块板说是电源板

楼主:
这台2011年买的,保修期已过了;

网友D:
声音正常,闪烁黑屏应该是背光的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D:
淘宝去淘板子吧,家电维修的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电源板本地的维修的地方我联系上了有;
让飞利浦授权的维修处上门取:50,维修费:300;配件:100;共450元;
单一块电源板150元左右;过二天找人一起拆下,这个大家伙一个人墙上搞不下来;

网友E:
47寸的呀,42寸的海信都是我自己装的挂架,自己一个人抱着挂上去的呢。
我们公司的宿舍有一台32寸的TCL也是,开机偶尔黑屏,有伴音,拍拍几下又得了,难道是接触不良?

网友F:
黑屏,飞利浦专利,一定要跟特约讲好了,三个月内不能再出现,否则。。。。

网友G:
先板子换了看下再说吧。

网友H:
现在都是什么都修了啊大家,动动手不错啊。

网友I:
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电视机!!

网友J:
叫他们上门算了啊

楼主:
上门450元

网友K:
值不当的找维修的,现在新电视既省电又便宜,直接换新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4年不到,买来时价格6K呀;

网友L:
又可以在老婆和女儿面前显摆下了,三头六臂的老爸们啊。。。。。。

楼主:
刚才开机居然一直正常播放,还以为好了呢;
结果关了一下再开又不行了;

网友M:
还是要修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M:
等离子吗?这比液晶复杂多了。

网友O:
高压可能有问题,拆开后盖看电源板元件布局和下图是否一样,如果是一样再上传一份电路图给你:

网友P:
重点电源滤波电容!!!!黑屏时侧着看有无暗画面,如果有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Q:
看看是不是背光灯的高压小板子有问题

网友R:
没修过电视

网友S:
这种问题我修过,里面的大电容到了4个换上就OK了,不知对楼主能否有用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
早上开机可以看一个小时后才黑屏,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电源板上问题;还没拆下;
电源板原配的一模一样的也能找到,100多元一块;

网友T:
重点检查电容,10块钱就能搞定。

楼主:
今天晚上居然开了4、5个小时没问题;
先凑合着看;

网友U:
接线松动或者电容失容了吧

楼主:
这二天又正常了,等不能看了拆下来,问题可以肯定在电源板上;

楼主:
这几天人品大爆发了,电视居然自己好了,连续放5\6个小时没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