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

楼主(2015-04-23):
最近一台炉子,7.5KW的电机,拖动的是链条式的滚道,有时候变频器会显示F002,然后就停下来,但是同电源不同变频器的另外两台电机就没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吗,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对照手册查一下F002的含义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要先了解故障代码的定义再处理,象你说的这现象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较多
查下电源是不是偏低
变变器充电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电路板坏了

网友C:
如果是MM4系列的,F0002就是过压。那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没起作用吧?看看参数P1240 = ? 如果没制动电阻,这个参数应该等于1才对,如果有制动电阻,那是制动电阻的参数选的不好,吸收不掉发电的电流。

网友D:
也可能电容老化了

网友E:
r26母线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拆过... 我们的变频器用法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了才一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两台不报警啊,就这一台

网友F: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D:
找西门子没有

网友D:
变频器好了吗

网友C:
如果是共直流母线的系统,那与安装位置有关,如果是独立的系统,就是这他变频器系统有发电现象了。对于辊道控制,一般都是一拖多。不知道楼主的系统结构是如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