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我在做一个液位定值控制系统,为什么我的控制程序系统跟设备总是显示通讯失败?,我用的是MCGS通用版6.2,模块是集智达,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走MODBUS协议吗?设备工具箱里边选的子设备对吗?通讯参数对吗?通讯线焊对了吗?
拍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不知道  等看结果

网友C:
就是没通讯上啊,先检查硬件部分,通讯线没问题,再检查参数设置啊。

没什么其他问题吧。

MCGS我也用 。

网友D:
用的什么PLC啊,要装驱动的

网友E:
首先确保通讯正常连接,如果参数设置正确再考虑干扰的问题。

网友F:
连线 通讯参数
modbus也有很多分类的

网友G:
首先确保硬件及硬件连接没问题。

再次MCGS是否支持设备的通讯协议,如果支持,再看通讯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如果是串口通信,主要看波特率,校验等是否与设备的一致;如果是TCP以太网通讯,看IP、端口是否和设置一致。

其次在MCGS中设置的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即配置的点地址是否和设备的寄存器地址一致。

如果不能行,请用其它组态软件试一下,看是否可以。

网友H: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I:
加我qq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