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PLC编程的,请帮我看下我编的对不对

楼主(2015-04-23):
X17是气缸上的磁性开关,YO控制步进电机,Y7控制气缸上的电磁阀。我是初学的,请问我想编:当磁性开关感应到气缸动作+,步进电机开始旋转并旋转2圈,旋转完毕后,气缸动作-复位。看下图,请帮我看看有没有写错,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还有个问题:程序开端的M1002启始后面,可不可以通过设定TMR(达到延时目的)来让YO-Y7相隔3秒来逐个复位?

网友A:
编程讲究的是逻辑顺序。
先执行哪一步 后执行哪一步
自己理清楚先后顺序,然后在动手写程序
这要是以前:编程都是要先画流程图的。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每级步进独立写,然后拼在一起再检查里面的装置是否有冲突或遗漏或者条件设定有错等,而且我文字说明里说清楚先后动作次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讲究的是逻辑顺序。
先执行哪一步 后执行哪一步
自己理清楚先后顺序,然后在动手写程序
这要是以前:编程都是要先画流程图的。
师傅,你的回答太高大上了,让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编写的哪里出错?但还是谢谢你的用心回答

网友B:
按你的文字编看是没错,可以按你的意思动作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错,但实际上应该不好用的!

网友D:
用相对或绝对指令比较好

网友E:
我觉得,不要一步一步的单独写再拼。最好是遵循自己的思路,整个流程写完,怕出错的话就按功能细化分步,每部赋予明确的功能。在调试的时,查起来的也快。先单步写,再拼的话你就不担心自己进入死胡同

网友F:
M1029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2015-05-27):
回复 网友F:
脉冲输出结束标志

网友H:
就这一步而言,首先建议改为DRVI指令,可以先看看编程手册,对指令详细了解;其次建议M1029放在M17之后,否择有别的动作时肯定会出问题,你可以试一下,既然是初学 就要多看手册,把手册看懂了,多实践一下就很好上手了~~

网友I(2015-09-01):
回复 网友A:
其实任何时候写都应先画出流程图。这个貌似多余,等到有问题时就明白画出流程图并不多余,而且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