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我菜鸟一名,刚刚接触plc。现在工地调试设备, EM231模块,电磁流量计4-20ma输出 量程4m3/时;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设置em231,程序如何编写,好把真实流量反映给中控。现在无从下手急。如果哪位老师能提供一段程序参考一下,万分感谢!S7-200

网友A:
楼主自己做个程序就好。

在S7-200中 0-20ma对应0-32000;(32000/20)*4=6400 就是说4-20ma对应6400至32000,对应0-4m^3

用y=kx+b公式,
0=6400k+b
4=32000k+b,求解得到k=4/25600;b=-1;  所以y=4x/25600-1=x/6400-1

楼主只需将得到的数值除以6400再减去1就是实际值。

网友B:
a=模拟量通道数据;x=实际流量
x=(a-6400)/(32000-6400)*4M/时!

网友C:
4-20ma直线对应6400~32000;
接下来就是数学运算关系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我现在还没有解决,有哪位老师可以加我qq 1507263991;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