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3):
今天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他的牵引机走一阵就停机,完了重新拉闸上电又能走2小时左右。下午我去现场,是东元7200MA-5.5KW变频器,带1.5KW的2台电机,上电,正常运行,面板显示也正常,先测输入三相电压,哇。570V,是数字万用表700V交流档测的。三相都是570V.我以为是万用表电池电量不足,换一块数字表也一样,我又到主电源进线处测电压是388V,比较纳闷,正好我手头有同样的变频器,换上,再测输入电压,385V,三相平衡。用到现在正常。我还没有来的急拆机检查,明天见结果吧。

网友A:
如果属实则母线DC电压约八百伏了,有鬼?

网友B:
查一下滤波电容器容量。

网友C:
你用指针表测下

网友D:
可能有干扰引起。

网友E:
如此神奇的故障一定要好好告诉我们结果呀

楼主:
今天拿到工厂,接电试机,输入395V,三相平衡,是同一块表测得,带1.5KW电机运行一早晨(4小时),一切正常,拆机看电容没有鼓,也没有漏液,现在想想是不是当时有个国产的11KW变频器在干扰,非常不解。

网友F:
测变频器,指针表最靠谱。建议像咸老师一样的培训班,随身自带两块表。

网友G:
有时候就是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