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电偶的程序

楼主(2015-04-23):
请教大侠热电偶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热电偶连接PLC的模拟量输入,然后在PLC内部使用模拟量通道读取指令进行读取并存储起来即可。

网友B:
哪个plc的?

网友C:
就和模拟量一样的

网友D:
西门子的除10

网友E:
热电偶是提供信号给PLC模块的,程序是读模块测到的数据,看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F:
问的问题不够具体!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了,你要说硬件怎么连接还是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G:
plc应该有这方面自动生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