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公司有一台250KW发动机,有几个月没有用了,现在准备用可是柴油机转速达到1500转,电源始终在47HZ上,以前可以调到53HZ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表不准了吧。继续大油门

网友B:
这是柴油发电机吧。不是很大。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比问题,后来临时用了一下,也没有管它。后来就用的少了。

网友D:
调油门试试 加大油门

网友E:
发电机也是需要保养的,拆卸发电机马达进行维护碳刷。

网友F:
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G:
先确认下那个表正确的,转1410了 一个转了1500,有示波器,测量工频,看是不那个表坏,那么时间运行多久了,启动开始测就不准,

网友H:
看频率表也是按转速指示的,才1410转跟后边转速表1500不符。

网友I:
看表转速1400多点,频率是不对啊。是不是转速没到还是频率表错误。

网友J:
平时保养很重要,控制屏上有一个可微调频率的,当然要先确认下你的发电机转速达到了没

网友K:
确定频率表准的话,实测发动机转速,转速够再检查传动,皮带的打滑(小机组)或离合器打滑都有可能。

网友L:
在线测量一下实际频率是多少啊,判断是表的问题还是确实频率不到50.在找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M:
没有达到额定转速,是手调的还是电调的,可以试着加速,看频率表,一般达到50HZ,后再带负载

网友N:
首先检查频率表是否完好,其次检查发动机转速,他是频率的最终发源地。

网友O:
就空载运行一段时间,让发电机冲一下磁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油门也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今天用了四五个小时,还是47HZ

楼主:
回复 网友M:
空转转速超过1500以后,始终在47HZ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是直接带动,没有皮带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转速表,无法测定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加大油门,转速超过1500,始终是47HZ

网友P:
如果确认柴油机转速已达到1500转,同时电压表也达到400V左右,则可以肯定频率表坏(不准)了。

可以拆下频率表,按频率表的工作电压输入电压检测是否50Hz就可确定好坏。不排除提供给频率表的电压不正确(不足)。

网友Q:
接到市电上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R:
楼主确定你那个频率表没问题??
可以找仪器测一下准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原来的发电机就奏效啊。
那你就减小负载?

网友M:
看电压表是指示多少呢?若电压正常,可能就是频率表坏了,也可以先接一下市电来验证一下频率表正常,电压要是高频率低,调一下调压器,只要电压稳定在400左右,频率可能就正常

网友S:
我也感觉是频率表有问题!

网友T:
先测量表是否正常准确!一般的设备对频率要求不高的!47hz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I:
看表转速1400多点,频率是不对啊。是不是转速没到还是频率表错误。
表示赞成

网友V:
看你这个柴油机和我使用的一样,可我的发电机上标的450KW,但实际带负荷不到200.现在的机器虚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