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与接近开关的代换!

楼主(2015-04-24):
公司新安装的牵引机行程开关老坏,最后自己把行程开关改成接近开关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这样也是技术改造,老板应该给你奖励

网友B:
行程开关老坏,不是开关质量,就是安装有问题。现在改成接近式,就不存在机械接触了。

网友C:
很有创意的改造。

网友D:
我只建议加装,不建议减少,就是说还是把机械式的行程开关装在接近开关后方,多道保护也是好的。

网友E:
从图来看如果是用带轮子的那种行程开关应该会好些的。

网友F:
技改,勤劳与智慧的结合。

网友G:
5楼版主说的对 用在这里滚轮式行程 比 杆式好多了

网友H:
开关选型的问题,还有你安装的问题!不过接近开关也行!@

网友I:
不是开关问题,是选型的错,楼主坏的行程开关是用在微动的设备上
下面这个才适合

网友J:
接近开关检测距离短点,一般就2MM

网友K:
这种行程开关寿命不行,接近开关检测距离短,最好还是用行程开关做极限防护好。
钢丝绳那连导轨都没有,改完是好用了,但也存在安全隐患了。

网友L:
这个我改了不少,加一条线。

网友M:
不错,这就是技术的进步。

网友N:
回复 网友D:
这个机械行程开关放在接近开关后面,那是极好的。做最后一到防线,。

网友O:
行程开关有问题,都这么个角度了,还直挺挺的,不折才怪。
存在过行程,控制应该加岗。参考15楼

网友P:
这个接近开关我们产品可以替代哦

网友Q:
堡盟的IGYX系列的接近开关可以替换的。

网友R:
光电开关也好用

网友S:
如果是限位保护的话,我认为还是用机械的好

网友T:
楼主肯动脑筋值得肯定!但事关安全的东西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这样的场合接近开关的误动作频率明显较高!
建议保留机械式的保护开关,改用9楼推荐的那种比较好!
安全无小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已经把行程开关串在接近开关的后面了,只是没有发照片,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移动的牵引车有左右移动的空间它不是固定的,这个可能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错,有8M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方案已经改了好久了,没有时间上网,其实在我改动第二天,操作工就给我说,第一次停了,如果我再次启动,方向按错了怎么办,我就想到在加一个以前的行程开关,也就是串在行程开关上面,毕竟每个人都不是那么聪明的。。。。

网友U:
行程开关做这个挺好,接近开关不见得会比它更可靠。

网友V:
引用 网友I:
不是开关问题,是选型的错,楼主坏的行程开关是用在微动的设备上
下面这个才适合
同意!

网友W:
行程开关受冲击的确容易损坏,在前面加一个接近开关是个好办法。

网友X:
行程开关受多次冲击的确容易坏

网友J:
回复 楼主:
比较粗,直径一般都在16MM以上

网友Y:
用接近开关 如果没有腐蚀性物质或液体之类 的东西 一般不容易坏,机械行程开关冲程时最容易损坏。牵引机行程不定的话,最好接近开关左右能有一定的调整量。

网友Z:
该的很好

网友AA:
支持5楼讲解,学习了

网友AB:
行程开关有好几种型号…选个其他型号的…比接近开关稳定性高。

网友AC:
在旋切机上,接近开关比行程开关更容易坏,选料一定要选品牌的。

网友AD:
肯动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