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如图,220的电批,踏板坏了,弄好后,电机还是不转,摇摇有声音,拆出来看到带弹簧的炭刷头断了。不知有没有修的价值。什么工作原理?如图,220的电批,踏板坏了,弄好后,电机还是不转,摇摇有声音,拆出来看到带弹簧的炭刷头断了。不知有没有修的价值。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
电机图片。

网友A:
建议换新的,修的过不了几天又坏了更麻烦

网友B:
带弹簧的炭刷头断了,那换个,不就是了,电动工具地方店有得。

网友C:
转子不坏就可以修。

网友D:
修好了就是价值,换个碳刷简单,不过换向器得够好。

网友E:
换一个新的刷,简单。

网友F: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G:
炭刷可以换一支,换的时候接触面要先磨好,不然有火花;型号有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量不出电阻,线圈会不会烧断了?转子有组线圈,定子也有一组线圈,这种电机叫什么电机?和电钻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量不出电阻,线圈会不会烧断了?转子有组线圈,定子也有一组线圈,这种电机叫什么电机?和电钻一样的。

网友H:
换一个新碳刷就可以

网友I:
220的电批,电批方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深圳这里这样叫的。电动螺丝角磨机吧!

网友J:
如果只是碳刷坏了到好办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只是碳刷的问题
碳刷很便宜的!

网友K:
家用电车在维修点换过炭刷,不过很麻烦,距离不好调

网友L:
换向器表面受伤换碳刷也用不了多久就磨掉了。

网友M:
检查线圈
换碳刷

网友N:
闲着没事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