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新手请教怎样拆IGBT模块?

楼主(2015-04-24):
手头有一个西门子6SE70变频器,11KW,使用的是英飞凌的6管IGBT模块,
假如IGBT炸了,请问怎么把IGBT模块拆下来呢?

网友A:
用吸锡器把所有的焊点上的锡洗干净,只要是过孔大的还是很好吸的。不过烙铁的功率要大点

网友B:
吸锡枪,电动吸枪都可以啊,可以吸孔的就行啊,那你天天换插件零件怎么换的就怎么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电动吸锡器,还是很难弄啊,引脚太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没用习惯,你这模块一件算是很好拆的了

网友C:
模块炸了,就好拆了。就怕不炸就很难拆了。

网友D:
当然是 ,用烙铁拆啊!搞个吸锡器,然后用点软管子套在吸锡器的嘴上,以防把板子的铜箔撞坏,建议新手拿废板子练手,

网友E:
倒过来,用吸锡器把每个针脚的焊锡 用烙铁融掉之后吸干净,自然就IGBT把出来了

网友F:
一个一个把焊点的锡都吸出来,每个都干净了,就掉出来了。

网友G:
这个就叫做手艺,所以说,维修行业需要历练,才熟能生巧。

网友H:
直接用烙铁,一個點一個點來拆。。。。。。。

网友I:
用烙铁就可以了  ,要慢慢的

网友J:
IGBT基本都是焊到保护板上,建议用两把焊锡同时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把焊盘弄掉的情况

网友K:
如果肯定IGBT坏了,干脆破坏性拆:
1、用小尖头断线钳子断开各管脚;
2、然后,单独焊拆各分立的管脚。

网友L:
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