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大家了。。关于s7300里面的MOVE的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24):
上面的输入是0,这里不用定义是几进制的吗?直接写0啊?这是在OB100里面弄的一个初始化的程序。
为什么在OUT端,有那么多类型,不是在输入端定义吗?输出指的是地址是我自己在背景DB里面可以随便写地址吗?
VW VD是不是就是定义了所在地址放的数据是什么类型了啊?

网友A:
W,D只是定义了数据长度,至于数据类型,输入端的数据就决定了输入类型。
例如:OUT端连接了1个字长度的存储空间,MW0,它可能存储的类型为:INT,WORD,那么根据输入的数据类型就可以判断输出的类型了。
如果你知道C语言的话,那叫做函数重载。

网友B:
楼主可以输入16进制 和 10进制的数字,输进去,运行一下PLC看一下结果就知道了。
输入的数据决定 输出的类型 浮点肯定不能进入整数的地址。这是 W D长度的限制。

网友C:
VW VD是不是就是定义了所在地址放的数据是什么类型了啊?
是的。它根据你所需的类型而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下面LB LD也是指的数据长度吗?就是几个字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类型是根据前面定的。长度是指数据占用多少位,占用几个字对吗?那下面LB LD也和上面一样吗?表示什么啊,用的是s73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那个MOVE的帮助,,看不太明白啊。。。输出端LB101 101是指地址吧,LB指的什么啊,LW又是指的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那个MOVE的帮助,,看不太明白啊。。。输出端LB101 101是指地址吧,LB指的什么啊,LW又是指的什么。。
L代表临时区域,B代表BYTE,也就是字节,LB就是临时区域的字节地址,同理,LW代表临时区域的字地址。
在200系列的子程序定义接口中,你也能看到LB,LW这些地址。

网友E:
好像是两百的程序吧,300的程序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F:
什么进制的0都是0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它们都是临时地址  B表示字节  W表示字,由你需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