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各位前辈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度娘有你要的

网友B:
是三台还是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呀

网友C:
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如果是MODBUS协议,台达有专用的指令,很方便的,QQ:51298939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台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2016-07-19):
问一下度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