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如题:EB8000怎么画箭头啊?新手,求助!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求度娘吧

网友B:
楼主自己用直线画一个不行吗
或者用PS画好后,导入进去也行。

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搜到,再截图保存。

网友C:
图库里面有大大几个箭头图标,只是有点大。

网友D:
内带图库里有,楼主也可以自己设计好导入到图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怎样画矢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