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我厂的电网是零地共用的那种,好像是TN-C系统请问电动双梁起重机接地怎么做,是把轨道接到厂房的接地还是轨道接到零地线?

网友A:
单独接地好,用厂房的防雷接地也比N地共用的好

网友B:
接零好、但最好做个重复接地。
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网友C:
赞同2楼主的说法。

楼主:
没有找到厂房的防雷接地,接上零地工用的线行吗?

网友D:
还是接单独地好些,N线有可能会带电的。

网友E:
单独做接地

网友F:
是的,我也是说接独立地线,不是接N地混用的那颗线。

网友G:
还是单独接。

网友H:
在边上整个独立的接地
零地混用建议整改!

网友I:
安全地一般都在现场有公用接地网

网友J:
厂房都是有避雷针的,墙角有一根扁铁搭下来的。。。用那根接地效果不错

网友K:
零地分开用的

网友L:
又是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