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昨天和一电工聊天时说起我这里的电压有点高,(自己从变压室接的电,三相四线,350米长的带护套的铝线,有一半架空一半附在墙头。)有一次把电脑的电容全鼓了,他说这可能是断零线了,让我装一个压敏电阻,并在主漏电开关下面。这样还可以预防一下我怕的雷击问题。结果分开发现没有留人家的电话
。现在问一下各位大神,压敏电阻适合我用吗?需要买啥型号的

网友A:
N线不会断,电容鼓是因为长时间电压高,换了就好,电脑的开关电源也有压敏,所以你也不用另外加了。

网友B:
电脑的电容鼓包和这个没有太大关系,电脑使用开关电源已经是宽电压的,而且有相应的保护机制。

网友C:
电压高有多高?有超出规定范围吗?

网友D:
电源箱做的好厉害!

网友E: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吧,你看加在那里。
讲个自已亲身经历的事,2008年,有个电工把零线接到了火线上,结果就380V,可想而知,办公宝的电脑烧得只剩一台,我看了下这台电脑,是HP的,没有烧,,其于是金河田的,

网友F:
看到这块板我瞬间凌乱了。

网友G:
我单位就有一次,三相四线供电,零线断了结果电脑电视全烧了。加亚民电阻不适合断路器,前级要加快速熔断器。

网友H:
真够乱的啊

网友I:
怕零线断了,要做重复接地的吧。

网友J:
网上有一种超压欠压的保护器
不晓得具体的效果如何!

网友K:
看到这样子,我凌乱了。线?

网友L:
把箱子从新做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了,这几天宽带线路不好,似断不断的老上不去网。电压在400~430V之间。单相电压约230V,是私人的小变压器,为了照顾离变压器远的厂,电压调得略高,结果像我这样离变压器近的电压这样了

楼主:
这电盘是我自己做的,将就用,我也不是电工,照着别家做的表情。其实做大菱鲆养殖的个体都是这种木头电盘,简单便宜。楼上的那位大神会这方面,可以给设计一下吗?我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电从变压室引出三相四线,那里有总电闸60A的空气开关和电表。
大线是3X25+16的包皮铝线,一半架空,一半附在墙上走,长约350米。
我这里的负载情况是这样的:

车间用电:
海水深井潜水泵三台,全天运转,全是380V:4KW  4KW   3KW
气泵3台,全天运转,全是380V:1.3KW   0.55KW   0.35KW
车间换气扇2台,全是380V:0.33KW   0.33KW
车间灯两排各10个,每个20W
小型离心泵一台,220V,0.55KW
饲料机一台220V,4KW
超高压清洗机一台380V,4KW
厂区其他用电220V,如照明,大冰柜,插座等。

生活用电:
电脑电视等
厨房用电  220V  常用4~6KW

报警设备:
断电报警           电话加短信通知型(自备电源)
停气报警           现场警笛(自备电源)
蓄水池低水位报警   现场警笛
水泵跳闸报警       现场警笛

设计要求:

合理的布局
防雷击和防断零,缺相
电压的保护,比如电脑啦
由于水产车间比较潮湿,设备的防漏电,触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