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

楼主(2015-04-24):
一触摸屏的比例转换
1.WEINVIEW(威纶)
2.KINCO(步科)
3.MCGS(昆仑通态)
二触摸屏的通讯
1.WEINVIEW
2.KINCO
3.MCGS
三MCGS中S7-1200的驱动
四MCGS其他通讯设备的驱动
http://pan.baidu.com/s/1ntvFaWD
密码:dvbz
五.如果上位机或者HMI向PLC1的“压力地址”写入数值,PLC2又通过S7连接向PLC1的“压力地址”中传送数值。就会出现在上位机和HMI中无法设定这个压力的问题。

由于上位机和HMI用的是PLC1的同一地址,因此在哪一个中写入,另一个就会显示相应的数值。

但是PLC2是通过本身地址传送到PLC1的另一个地址。通过S7写入指令连接后,会一直向PLC1中写入数据,不能读。
六.变频与PLC通讯,出现在HMI中写入变频数据慢时,
延长PLC和HMI之间的“通讯延时”。

七 HZ与时间

八工程师应该掌握的20个模拟电路
九 S7-1200编辑设备 IP 地址时,请勿使用 192.168.x.241 到 192.168.x.250 范围内的地址。 必要时,系统会自动将该地址范围分配给编程设备。 这种方式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网络,具体取决于子网掩码。
十 modbus的功能码
十一 无线摄像仪的调试
1.最近在车间调试无线摄像仪时,我笔记本通过无线连接公司网络,然后建立360wifi,建立名称和密码。
2.用笔记本在无线摄像仪高级设置的wifi中找到360的wifi,输入密码进入。将WLAN地址改为自动获取。
3.这样断开笔记本和摄像仪网线后就可以在笔记本上直接看到无线摄像仪的图像了。
4.这和无线声音传输是一样的,连接话筒后,在话筒说话,笔记本这边就可以直接听到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台达的好用加减乘除都可以

网友B:
留个遗迹。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C:
不错,收着,留着用。

网友D:
收下了  这些屏的知识我就直接复制了。

好贴 正好用。  不用自己整理了。

网友E:
这算是工作日志吗 嘿嘿

网友F:
先收下有空看

网友G:
正好用。  不用自己整理了。

网友H:
仔细看了,收获不少,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