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问题-限位开关控制电机求助

楼主(2015-04-24):
此为控制图,其中红笔圈出来的为限位开关输入,第一行为手动启动、停止电机信号,Q0.5为电机状态,其由I1.2控制。手动启动电机且I1.2为导通时电机工作,但I1.2关断时,此信号闪断后又接通,导致T45不关断,电机继续运行且也闪断运行。但在不给手动启动电机信号即M2.0关断时 手动控制I1.2导通、关断时检测程序状态正常,I1.2信号正常导通、关断,T45的导通、关断亦正常。也就是限位开关没有问题。检查了好几遍线路,是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好心人指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A:
I1.2断开在临界,改程序吧,用T45断M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啊?原来用是好用的啊! 只是我昨天把T45删除了,后来又加上的,是这个原因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方便的话留个QQ 这样联系比较方便或者加我 450365319

楼主:
到底怎么解决啊?始终没想明白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t45的延时是不是太短了?0.2秒?,你的限位接通时间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1.2断开在临界,改程序吧,用T45断M2.0
同意,断m2.0才是

网友D:
是不是应该用TON啊?

网友E:
限位一般硬件接线用常开点
程序里面用常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这个是延时关断啊,也就是I1.2断开时,T45也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是常开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对吧,电机工作是跟I1.2一样的,I1.2导通Q0.5导通,用TON 那不是反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用M2.0直接控制Q0.5? T45断M2.0?
最好有程序

网友F:
压力开关恐怕得进行重新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