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有哪位大神写过STL的字符串比较程序呢?帮个忙,指教指教

网友A:
为啥要去写标准库中已经有的功能呢?

再说只要间接寻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选择呢,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选择呢,我是新手,谢谢!

Standard Library---》》》IEC Function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