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15-04-24):
和利时DCS控制器算法组态不能登录,点登录会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0): Logout Performed”,哪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吗?

网友A:
通讯错误,不能登录

网友B:
主控共4个网卡,即4个IP:
A主控:128.0.0.XX(站号);129.0.0.XX(站号);
B主控:128.0.0.XX(站号)+128;129.0.0.XX(站号)+128;
一般只有运行的CPU才可以在线登录,所以你要先看下哪个主控的RUN灯是亮着的,然后选择用哪个IP登录!

楼主:
谢啦,我明天看看

网友C:
“Communication Error (#0):
按照字面意思是连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