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之前看故障记录是E.15IPM故障。能启动正常,带4KW的电机运行到32HZ的时候电机开始有抖动,测量三相输出,W相高10V这样。拆机检查发现驱动信号线有发霉,准备断,更换新的驱动线,检查驱动电路部分,驱动上下桥负压为-7.1V到7.9V之间,触发光耦都能转换到13.几V。把控制极的稳压管(18V)拆下来打耐压,耐压都够,光耦电源电压为22V,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装机再试,现象一样。10HZ输出三相为100V这样,驱动上下桥为270V,W相就是有一点高,280V这样。在0HZ加速到50HZ之间,到32HZ开始电机抖动,50HZ的时候测量输出三相为390V,W相还是有点高400V这样。用钳表测输出电流为4.4A,4.6A,4.9A。在面板上看电流为4.3A到4.7A跳动。我觉得霍尔应该没有问题的。模块没有得打耐压,不知道还有哪里出现问题没有找到,各位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以前遇到过低频运行正常,高频报OC,更换六路驱动电容后正常。根据楼主描述在确保电流检测电路正常下,可更换六路驱动电容、测试六路电流驱动能力,测试逆变输出功率模块试试

网友B:
驱动电容先换了,别看着好的再装回去,使用年限长的话考虑一下驱动光耦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把电流传感器及后续电路仔细查查!电流传感器的信号是参与输出运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检查电流检查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把驱动电源电容检查一遍,容量也没有减小漏电,我把驱动对管后端的电阻换了,之前是有一个电阻0.5欧,2瓦的坏了,我现在把6路的全部换成0.5欧,1瓦的,现在装机试的时候,0到32HZ没有抖动,开到32HZ到46HZ之间电机有抖动,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电流也平衡,46HZ到50HZ电机没有抖动,电机很稳定,三相输出电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