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式运行

楼主(2015-04-24):
为了测试伺服特性,想问一下:大功率伺服驱动模块如1500瓦的,能去驱动100瓦的电机吗?时间长了会不会电机烧掉?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像在询问,用380伏特1000KVA的大功率电源电力变压器去驱动380伏特5.5KW的马达,马达会不会冒烟呢?
不过伺服驱动器应当是和伺服马达配套进行使用的。也就是出厂的时候,是整套来使用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多数要匹配使用的,很长厂家的不匹配会报警的。

网友C:
是呀,如果是一般的驱动,大马拉小车没有问题,伺服不太一样,一般的是变频器和电机一一对应的。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D:
最好是配套使用。伺服同其他的要求不太一样的。

网友E:
呵呵;光接口的电缆你都配不起来,如何测试;

网友F:
变频器的话大马拉小车没问题

网友G:
伺服一般和电机是配套的,有的伺服是会检测电机是否合适的,不对会报警

网友H:
应该不能用。

楼主:
碰到好多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