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我用的是gx.woks2软件,请教各位前辈如何给梯形图软元件添加注释

网友A:
gx-developer菜单编辑——文档生成,选择注释的类型,然后双击梯形图中需要添加注释的位置,gx.woks2应该差不多吧,之前的台式电脑上有works2的,电脑坏了,现在的本本64位的,前两天安装了一下安装不了,

网友B:
西门子的比较方便。

网友C:
请看下图: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是64位系统
可以装啊!

网友E:
请认真研究一下工具栏的每一个选项的功能

网友F:
软件注释里,把相关的都填好。显示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G:
选择这个可以在编程时输入注释

网友H:
3楼和7楼的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网友I:
感觉和gx-developer是一样的,操作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