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今天电工安全操作证理论考试,有一道试题:在选择仪表的量限时,被测值应使指针在刻度尺的(  )上。
 A. 42008   B.42007   C.42006   D.42038 , 请问这些数字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还真心不会,见都没见过的题

网友B:
一直无证上岗的路过

网友C:
看不懂,不过知道某些题答对了也算错的,不让考满分的说。

网友D:
这道题我也没见过!

网友E:
A. 42008猜的
正常选指示要在刻试的20%-80%之间。

网友F:
这个真不知道啊。知道的说下。

网友G:
是不是打错了,一般都是在尽量靠中间的区域

网友H:
还真不知道!

网友I:
只知道尽量中间啊

网友J:
没看懂这些数字

网友K:
数字应该代表是仪表量程中的具体数值,42006~42038,选择中间段比较好,也就是42008.

网友L:
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M:
感觉题目好象缺什么条件,按规范选择仪表的量限时,测值应使指针在刻度尺的2/3处

网友N:
看不懂啊。

楼主:
我的答案是D 4038,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O: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P:
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Q:
无证上岗的飘过

网友R:
电工题
仪表指示
不是有电压电流互感器么
莫不是420是电压值后面是变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