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大家平时做的设备或是用的设备中,按钮功能和颜色都怎么分类的?我这边是 绿色启动 ,红色蘑菇头急停(常闭的),黄色复位。指示灯是红色报警,黄色待机,绿色运行中。可是今天认证中心对我们讲的是复位按钮要用蓝色(白,灰)中的一种,因为之前做设备,复位一直都是黄色的,大家平时都有什么好的标准不,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完全按照规范来的好像不多,我们做的和楼主说得差不多。

网友B:
习惯复位用绿色的

网友C:
绿色启动 ,红色蘑菇头急停

网友D:
我们公司现在启动红色,停止绿色

网友E:
白色复位倒是见过,黄色也有,灰色头一次听说

网友F:
一般设备都是绿色启动,红色停止。

网友G:
都是和楼主一样的啊,没看过白灰色做复位的

网友H:
国内的一般绿色是启动红色是停止,国外的相反。

网友I:
高压和低压不一样吧。

网友J:
红色蘑菇头非自动复位急停。绿的启动,红的停止。

网友K:
绿色启动,红色停止,蘑菇头急停,蓝色复位按钮,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L:
指示灯我们是绿色闪烁是待机,绿色常亮是运行,黄色是报警,红色是故障

网友M:
绿色平头启动 ,红色平头暂停 ,红色蘑菇头急停(常闭的),黄色复位。指示灯是红色报警,黄色待机,绿色运行中

网友N:
我们这边复位是黑色的

网友O:
我们一般也是和楼主一样使用呀。

网友P:
复位用黄色不对的,用蓝色或其他两种比较正确,具体看什么标准

网友Q:
我们一般是绿色启动 红色停止  急停蘑菇  白色复位

网友R:
我们公司也是用黄色按钮复位。机器上用的按钮是绿启红停。而配电房电柜上用的是绿停红启。

网友S:
红,绿常见,我复位用蓝色, 黄色报警用。

网友T:
我从没见过蓝 灰按钮  ,,可怜啊

网友U:
我们给欧洲做的  人家指定黑色是复位,绿色启动,红色停止,红色蘑菇急停,黑色复位。一般我们设备都是带安全继电器的,就是用黑色键复位

网友V:
应该有各自相关标准吧?好像有点乱

网友W:
我现在做的是
电源指示灯白色,故障指示灯红色,绿色运行指示,电机启动类的绿色,电机停止类用红色,油缸汽缸进给用兰色,油缸汽缸退回用白色,复位用黄色

网友X:
自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