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没有用过欧陆的调速器,请教Z2 100KW 它励直流电机,  可以用590来控制么?不要求可逆,在型号上对590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网友A:
只要590的功率满足要求就行,看看电机励磁和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大小

网友B:
主要参照590系统中的参数与电机励磁和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大小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参照590系统中的参数与电机励磁和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大小相匹配。

有台591C/4500/5/3/0/1/0/00/000,查了一下控制器最大电流450A

但电机是Z2 100KW 500A的,实际带负载使用时电机电流只在170到300之间,电枢电流就设置成450A时这个控制器可以用么?

网友C:
把电流限制在450A(590的额定电流)以内,就可以用。另外,电机的励磁电流,也要和590的励磁电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