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触摸屏TPP177A怎样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A:
这个最好问下厂家,一般厂商都有密码的

网友B:
更新固件肯定能回到出厂设置的程度。
+1

网友C:
度娘有说明书的,并且说明书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C:
其实说明书都是可以度娘到的,或者去官网下载的,人太懒了不得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