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流输入恒定,但实际显示为有规律的波动,如何消除这种干扰??

楼主(2015-04-24):
两个模拟量输入都为恒定4mA,但显示如上图,请问:
1、可否确定一定为干扰所致?
2、这两路模拟量是用于测量风机振动,风机由变频器驱动,但变频器与风机没有开启时,它们仍旧波动,可以排除变频器原因?
3、现场动力线缆和通信线缆混乱排布,但是考虑现场状况,重新布线的可能性很低,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波动?
另外,两路模拟量通信线屏蔽线都采用了单端接地。

网友A:
使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仪表现场与中控室之间的电流值是否存在差异,或者替换传感器,排除法。

网友B:
加装信号隔离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确认现场与PLC输入端的电流值一致,现在在考虑如何消除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明天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加装信号隔离器时,需要在设备输出端加装?还是在PLC输入端加装?还是两者都要?

网友C:
用屏敝线并接好地

网友D:
消除干扰就要把屏敝做做好。

网友E:
加装隔离模块吧

网友F:
检查PLC的接线、把没用的通道短接上,通道的负端要和模块电源的M接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检查过了,屏蔽线接好了。
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屏蔽线接好了。
还有其他办法么?
利用模拟信号隔离器,有称作信号变送器、属于信号调理的范畴其主要起抗干扰作用。

网友F:
PLC接线查了没?你这不像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