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泵的流量扬程,怎么计算功率?谢谢。

网友A:
泵的扬程与额定功率,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规定好了的,只需要按需购买即可。

网友B:
没有办法计算吧,有些泵是经过减速机的

网友C:
先根据输送的介质确定用哪种泵,渣浆泵、污水泵、单吸泵、双吸泵这些,以上这几种泵效率是逐渐加大的,输送介质颗粒越大,泵的效率越低。
配用功率和和扬程流量这些,每种泵都有自己的特性曲线,要根据特性曲线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管路有一个弯头,扬程损失大概1米,以此类推,管路长度对扬程也有一定影响,数据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扬程切记选择过大,那样流量会超过额定,电机电流也跟着增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E:
是不是要计算电机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