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很奇怪  变频器控制输出电压而已, 调频率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无法控制输出电流吧,cpu给脉冲,只是控制IGBT的开关速度吧怎么没有控制输出电流的点呀,为什么接上电机,负载变重电流会变大,电机里面有什么机智吗,我就给输出这么多  转不转是你的事,又没有反馈给变频器,前几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变频器输出三项正常,然后v向电流高于其他向的百分之20   电机抖动,最后居然是把存储器换了就好了,奇怪,为什么,三项电压一样,说明脉冲是正常的  ,那输出电压就正常,有控制输出电流的位置吗,还有一次  低频率是输出电流大,最后换了电流检测器就好了,奇怪,难道电流检测器反馈给cpu  cpu控制输出电流的。奇怪,cpu重哪控制输出电流的  cpu来的就一个脉冲信号而已啊,   有懂我的意思吗。有大神解释一下吗,遇到瓶颈了  谢谢

网友A:
固定不变的负载,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当给定的电源功率不变,马达的负载越重,电流越大,就像不加油门而进行爬坡的汽车一样,发动机越来越吃力,最后熄火。

楼主:
一楼说的我知道,我就是不懂,变频器怎么知道负载重了要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B:
电流反馈啊,比如你电机堵转了那电机电流会不会增加?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固定,那么电机的转差是不是一定?如果这个时候电机转差变大是不是就代表了电机负载加重?电机负载加重那么电流是不是就增大了?

楼主:
汗  看来对电机的原理还不是不太清楚

楼主:
但是在电机正常的时候  为什么变频器内部还会影响输出电流,如我举的两个例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只说一下我的理解,常见的恒转矩电机,降低输出频率,输出电压就会降低,为了保证转矩不变,就要保证输出功率不变,P=UI,电流就会变大。。。仅供参考

网友D:
最简单的解释,能量守恒。就好像你一个人骑自行车和载着一个人骑。要达到相同的速度,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
能量不会凭空产生,因此电机的输入电压、频率相同时,加重负载就必须加大电流。加大电流就是用更多的能量去使添加的那一份负载转起来。如果不想增加电流,又要负载保证是相同的转速,那就只能增加电压了。P=UI

网友E:
电流和电压是有关系的,你控制了电压不就等于控制了电流

网友F:
呵呵;理解偏差了;
在频率设定后,在V/F模式下对应的电压基本是一样的,但你电机空载与慢慢加大负载时,电流肯定是要变化的,负载越大,电流就越大,直到超过额定电流后报警;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内部的原因也会影响输出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楼说的我知道,我就是不懂,变频器怎么知道负载重了要增大输出电流,

不是变频器知道 ,是你的负载变了 ,就像开关电源一样,在没有超过他的最大电流前,负载功率变大,电流当然也变大了

网友H:
嘻嘻,看了本楼的讨论,有点意思。其实,楼主主要是不知道变频器的控制原理。所以对变频器工作过程中,电流的自动调节和变化很奇怪。这就是门槛知识效应。

我们在从事一个专业的工作时,如果不具备基本的专业门槛知识,就会对许多的现象感觉不理解。如果学习了这些专业门槛知识,自然就会能用书本知识解释各种的现象了。

变频器的内部既可以检测到输出电压,也可以检测到输出电流。内部具有电压电流检测的传感器,这是第一,第二,变频器的控制对电机转速或频率的给定,是按照实际电机模型去实现的。知道了这些,楼主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楼主:
难道没有人看到我举的两个例子吗  变频器内部原因也会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常变频器出厂接电机电流应该一定的,和变频器无关,就是说如果5.5KW电机接7.5KW和11KW变频器空载的话电流应该相差不大的,变频器控制电流是参数设定,比如说改转矩补偿,运行模式,额定输出电压电流等,都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变频器有电流检测,测到的电流信号经过放大进入CPU,处理分析是不是符合设定,不符合就调节一些补偿数据,来达到控制电流的方法

楼主:
15楼说不符合cpu会补偿数据,来控制电流的,问题是cup就靠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的  可是占空比好像是控制电压,没有控制电流啊

网友I:
固定不变的负载,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网友C:
电压变了,电流就跟着变啊,这是有计算式的,你自己去查一下,你没必要纠结这一点啊,电机各个数据计算你很有兴趣?

楼主(2015-06-03):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解释,能量守恒。就好像你一个人骑自行车和载着一个人骑。要达到相同的速度,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
能量不会凭空产生,因此电机的输入电压、频率相同时,加重负载就必须加大电流。加大电流就是用更多的能量去使添加的那一份负载转起来。如果不想增加电流,又要负载保证是相同的转速,那就只能增加电压了。P=UI
那么驱动的脉冲是怎样的,才回不变电压变电流,或者不变电流变电压